伺服问题求助。。。。。。。。

楼主(2011-12-07):
本人用Q06UDHCPU+QD75M4连接MR-J2S-20B伺服驱动,再接伺服电机。
伺服驱动MR-J2S-20B开机,LED显示"Ab”。L1,L2,L11,L21均接线正常。
使用GX Works和Configurator-QP测试,显示“伺服未安装”,错误代码:108。如下图:
哪位大哥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楼主:
伺服放大器已经连接,为什么总显示"No Servo"呢?难道还需要什么设置?是不是通讯有问题?

网友A:
相关的SON ,EMG 连接上没?

网友B:
伺服放大器上有一个开关,你打到自动了吗?还有就是你有设置轴号?伺服放大器上有个类似拨码盘的按钮,是设置轴号。设置好后就OK了!保证没有问题。

网友C:
我也来学习一下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原来是软件里没有设置这几个参数:servo capacity, servo motor speed, servo forced stop, upper limit, lower limit。我问了三菱售后的人,原来哪个手册上都没有说,各位像我一样的新手也要注意了,光看手册也是不行的。

网友D:
看过,了解了多一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