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系列PLC程序模拟问题?

楼主(2011-12-07):
三菱的模拟软件能模拟Q系列的plc程序吗?我感觉好像不能,模拟的图标显示灰色的,不能用啊!
要是想模拟Q系列的程序,现在没有plc,有什么办法吗?谢谢各位,帮我想想!
Stronger

网友A:
装个模拟的软件就行了
我安装了GX Simulator6-C,模拟不了啊

网友B:
GX Simulator软件可以模拟Q系列,但是不能模拟Q系列的SFC。
GX Works 可以模拟Q系列的sFC。
我用的是梯形图啊,安装的是GX Simulator6-C,但是编完程序后,那个模拟的图标是灰色的,不让用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 !!! 要是大家说可以模拟的话,那就是应该可以的,应该是我没用明白。但是把CPU型号换成FX的,就可以模拟了,难道我按的模拟软件有问题
,我按的是GX Simulator6-C,这个模拟软件不行吗?
Stronger

楼主:
补充一下,我刚刚试了,用Q系列CPU型号是Q00J就能模拟,用Q系列CPU型号是Q04UDH就模拟不了,但是我这个项目用的是Q04UDH这个型号啊!
,这该怎么办啊!!!
Stronger

网友C:
带U的QCPU是新出的,所以支持不了。
如果你选Q00CPU Q01CPU Q02CPU就行。

楼主:
哦,我知道了,这个型号是规定的,不能改。谢谢大家的帮助!!!
Stro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