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分辨国标线与非标线?

楼主(2011-12-07):
大家是怎样分辨国标线与非标线?比如2.5平方的线,有人说用打火机烧非标线的线蕊,就会成灰,而国标线就不会!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A:
国标与非标要不在粗细要不在材料是有区别

网友B:
线都是按平方,非标线径小,线硬,国标线径标准,线软一点,

网友C:
国标线是按照国家标准生产的:比如0.75 -- 1.5 --2.5 -- 4 --6 -- 8平方,都是国家规定好的截面积,正规的企业生产的国标线导线截面积是足量的,而那些非正规企业生产的国标线导线截面积往往不足
现在大家大都用国标线来说正规企业生产的导线截面积足的导线,
用非标线说那些偷工减料的劣质导线
国标线线芯粗,质量好,价格高,非标线线芯细,价格低.

网友D:
电线使用的材质也可能不同的,最好买品牌的 熊猫 飞航等

网友E:
补充一点,国标线95-100米,非国标什么米数都有。

网友F:
1、国标线对材质线截面有明确要求,买足要求是国标。非标不一定就是劣质产品,劣质产品是参照国标只是不满足国标要求的不合格品。非标指的是截面积不是国标规定的那些,而是特殊场合或者环境下特殊要求的线径或者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