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7):
现用一台 ENC 15KW  变频控制一台 15KW 水泵,用于恒压供水,变频有内置 PID恒压 调制,外接设备用一只 24V    0—20mA变送器,接线端子为 OUT  +  -  ,ESET  +   -  ,四个端子,现用屏蔽线接变频24V到OUT+ ,变频CCI 接OUT-  ,变频参数设置F003   1  设为恒压供水,F003     2  设为数字给定,F003   3  压力设定为0.2MP ,启动变频,频率增加到一定值后马上下降到0,就 回到  0  HZ ,就是不能恒压,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是配置问题还是参数设置问题?或是接线问题?          虚心请教了

网友A:
有可能是接线错误

网友B:
参数设置值有问题。

网友C:
检查一下变送器的接线 是电流型 还是电压型的

网友D:
传感器改为2线的,监控频率和压力的关系,还有PID没有设定

网友E(2012-10-29):
是变频器失速保护了吗?

网友F:
看你描述的硬件与设置参数有问题,确认好变送器信号,有变频器的说明书发给我一份,我帮你研究一下
jzygdx@126.com

网友G:
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吧,把变频设置为恒压就可以了??如果是三菱变频是要设置很多参数的!!!!!!!!!!1

网友H:
这个还真不懂,不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