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FX2N怎样把ASCII码转换成十进制?

楼主(2011-12-07):
FX2N+RS232IF与双回路温控器通讯,读取里面的温度数值,通讯程序做好了,发现2N的PLC只是有将ASCII码转换成十六进制的指令,没有直接将ASCII转换成十进制的指令,各位大侠用什么方法能把温度值还原出来,做过的朋友给点建议,谢谢了!!

网友A:
转成16进制就可以了。HEX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转换成16进制就可以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成16进制就可以了。HEX
转换成十六进制在触摸屏上可以显示吗?我用的是信捷的屏?

网友C:
一般都有十六制显示 ,不过给人感觉 不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