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浮点数的问题

楼主(2011-12-07):
请教师傅们在浮点数运算时,浮点数1.5的高位16320是怎么算出来的,15的高位怎么又是16752,请大师们赐教
还有10进制浮点数和2进制浮点数是怎么算的,

楼主:
怎么没师傅给解释解释啊

网友A:
32精度的浮点数,第32位表示正负,当中几位表示小数点前面的数,后几位表示小数点后面的数,浮点数跟一般的数的数据结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