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有Alarm Log吗

楼主(2011-12-07):
昨天发现设备PLC模块中的CPU及Melsecnet\G、QD75模块上的Error指示灯亮着,I/O输出为零。重启PLC后恢复正常,不知是CPU有问题还是单纯的程序BUG,
请问各位大虾,有什么办法查到当时的报警Log吗

网友A:
可以在线读取故障报警历史记录的。

网友B:
监控查看PLC中的SD0的值是多少

网友B:
菜单栏中的"Diagnostics"->"PLC diagnostics"中就有PLC Error Log

楼主:
找到了,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