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感应器伺服电机回原点求助。

楼主(2011-12-08):
伺服电机带动直线滑台作往复运动,怎样在不用感应器的情况下做原点回归?不用外部感应器有没优缺点?请教了!

网友A:
对你的意思我进行两方面说明,1;如果你是要使用原点回归指令,在不用外部感应器是做不到的,2;如果是想对你指定的电气原点进行回归动作,可以是用绝对定位指令。但我个人认为外部感应器+绝对定位指令更安全可靠,因为电气原点在断电后被移动是回变更的。
不断向前

网友B:
使用绝对位置控制,但极限位还是最好不好省掉,万一位置信息出错就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C:
应该可以的但不能精确定位

网友D:
呵呵,可靠第一。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E:
不知道你用什么伺服,三菱的伺服有ABS模式下可以回原点,但伺服驱动一定要加装电池
锁螺丝机

网友F:
没有外部感应,实现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