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70A 加HC-KFS73 报警1A

楼主(2011-12-08):
MR-J2S-70A 加HC-KFS73 报警1A 为什么会这样的,配HC-MFS73一切正常 但是HC-KFS73 跟HC-MFS73都是750W的。马达百分百确定没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不匹配现象.....

网友A:
估计马达是修过了的,不是原型号!

网友B:
AL 1是伺服马止不配套,容量不对。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楼主:
回答1楼 马达确实是原型号,驱动器也是原装驱动器 没换过的

楼主:
是驱动器问题,换其他驱动器一切正常,但是这个报1A的驱动器去驱动MFS73跟UFS73一切正常,驱动器也没被维修过.....

网友C:
MR-J2S-70A 既可以驱动HC-KFS73也可以驱动HC-MFS73,但是,驱动这两种电机时的设置参数是不一致的,你需要按照电机的要求重新设置放大器参数。

楼主:
回复5楼的,经对比84号参数一个是0一个是0000.0的没办法设置为0000

网友C:
这两种电机额定转速、转动惯量等就差别很大,怎么会只有这么一点区别呢?

网友D(2012-02-08):
是不是这种伺服放大器只能自己匹配的电机相接,要不然会出现报警错误。

网友E:
如果驱动器的参数都是默认参数,那绝对就没问题的!
插上去不会报警!

楼主:
事实就会报警,好多人遇过了

网友F:
建议不要用MR系列的,不方便,用MJ的运行,编程会更方便

网友G:
伺服器损环了

网友H(2012-03-26):
我也遇到过,会报警

网友B:
不可以的事,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I:
还有一种可能,驱动器或电机版本问题,这个几率很小 但确实存在,就象三菱MR-J2-40A的驱动器只有高版本的才能和HC-KF43的电机配 低版本的就不行会编码器报警 新款的MR-J2S的也存在个别版本不配套的问题

网友A:
03年以前的MR-J2S-70A只能配HC-MFS73 不能配HC-KFS73 03年以后的就可以了,MR-J2S系列就只有MR-J2S-70A存在这种问题,样本上有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