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松下PLC如何实现准确自动喷涂

楼主(2011-12-08):
在回流线上用一个传感器,每个工件不规则地放在回流线上,当工件经过传感器后开始计时,经过设定这段时间后,喷枪开始喷涂。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因为传感器按装的位置到达喷枪的时间区域内,第一件工件没完成,第二件工件以进入这个区域......最起马进入5个甚至更多.请有这方面的高手指点一下,多谢?我所编的程式如下,虽然行得通,但会漏喷现象.

网友A(2022-09-13):
我想问问这个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我这里想到的办法是:对进入喷涂区域的每一个料分别进行计时,但是这样做的坏处是:用到的计时器非常的多

网友B:
前一个喷完再进

网友C:
第一个工件没有喷涂完成,第二个就到位了,那说明两个工件节距太短了,增大节距或者,喷涂工位和其他工位分开,喷涂位工作时,入口处,感应到后面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