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采用RS指令无协议通信方式与采用Modbus RTU协议方式之间有什么差别

楼主(2011-12-08):
三菱PLC采用RS指令无协议通信方式与采用Modbus RTU协议方式与变频通讯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
用MODBUS RTU协议也用RS指令啊。不懂啊。

网友A:
RS(接收发送)指令是基本指令,适合于所有设备通讯(发送与接收数据):
1. 三菱PLC无协议通讯方式,也符合RS模式。发送计接收数据格式没有特别格式(说白了,具体通讯数据,通讯设备双方自由协商)。其实三菱也有自己的通讯协议:如编程口协议(利用和校验算法),CC_LINK等
2. MODBUS RTU 也符合RS模式。不过发送数据及接收数据有特定格式,而且发送的数据进行了CRC格式校验(防止通讯双方发送数据错误或接收数据错误),通讯故障率降低。目前应用的比较广泛。
下载积分:+1(wdp633) 真诚感谢!

网友B:
1楼经典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