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PLC ,还有没有其它经济的控制方法?

楼主(2011-12-08):
现在国产PLC也经很便宜了,永宏的B1Z 10点的PLC也就300多块,我想请问有没有更经济的?无需指令支持,只需要继电器同时间继电器,像欧姆龙的可编程继电器ZEN这样,但ZEN的价格不菲啊,600多,比PLC还要贵!在网上看见有一种单片机仿PLC的控制板,可以用专用编程软进行简单的编程,不知道价格怎么样,还有就是稳不稳定?

楼主:
像一般简单一点的逻辑控制电路,不用控制器的话,可能要10来个继电器,这样安装很占空间,用PLC的话成本又有点高!

网友A:
有啊,自己买片TA89S52,8元,编程器100元,就是一个40点得PLC ,记住啊,输入输出一定要用光耦隔离,保证你用10年
下载积分:+3(lucas)
锁螺丝机

网友B:
还有单片机,仿PLC的,三有点,才400多,编程也是用的PLC软件,不过只能作简单的逻辑编程,抗干扰能力不怎么样,要求高的话还是用PLC的好

网友A:
买块面包板自己焊一下,总成本不超过25元,记时,记数,2个中断,一个串口
10年前作的板子,现在还在运行,如果要加模拟量输入输出,在加30元,再连一个128x64液晶屏在加60元,要在加个步进驱动30瓦,在加20元
下载积分:+3(lucas)
锁螺丝机

网友A:
只要有兴趣,玩吧
锁螺丝机

网友C:
300元还贵?再自己开发单片机所经过的历程所花的时间比10台PLC还要贵

QQ:84818626

网友D:
厉害,高手如云。佩服呀。

网友D:
我记得有一种叫“LOGO”的电气,价格不高,有定时,计数和开关量的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300元还贵?再自己开发单片机所经过的历程所花的时间比10台PLC还要贵

网友F:
我这里向你推荐一种我以前打算使用的产品,但需使用专用编程软进行简单的编程,和梯形图很像,我把链接给你,你可以看一下。当时我了解价钱是100¥左右。
http://www.irexuplc.com/zh_cn/products.html
不断向前

网友G:
淘宝上面单片机板很多啊,简单的要求可以满足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有一种叫“LOGO”的电气,价格不高,有定时,计数和开关量的功能。

LOGO绝对比他那个永宏贵。

网友I:
感觉,有时候,单片机成本更好点

网友A:
干工控的想搞到人民币,就要用单片机,一个机器如果有量,每一台机器分10元钱,你就发了,给老板省得更多
前提是一定要用物理的办法把通讯口电击,直接烧坏
哈哈,解密的人要骂我了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没办法,都是逼的
锁螺丝机

网友J:
其实用单片机是相对便宜点,针对批量生产的,可以搞搞,如果量少工序也是比较麻烦的,成本反而高于普通PLC。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买块面包板自己焊一下,总成本不超过25元,记时,记数,2个中断,一个串口
10年前作的板子,现在还在运行,如果要加模拟量输入输出,在加30元,再连一个128x64液晶屏在加60元,要在加个步进驱动30瓦,在加20元

高自动化设计的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