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FX2N-32MT输出端子外接24V,出点怎么会有烧糊味道

楼主(2011-12-08):
FX2N-32MT输出端子外接24V,出点怎么会有烧糊味道

网友A:
机器动作对吗?能正常工作吗?是否24V正负接反了

网友B:
晶体管烧坏了吧

网友C:
接的时候要仔细,电子板都有药水味道的,要区分电气糊味和电路板药水味道。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24v短路了

网友E:
输出端子要用0V的!

网友F:
相信我~!再买一个就好了~~!

网友G:
输出端子要用0V的

网友H:
1楼说的对,试试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I:
难说的哦,是不是带的负载过多过载了哦,外接24伏开关电源吧~~~~~~

网友J:
对照使用手册看下,正负接反没有,如接反了,也有可能是24V的开关电源出味了.

网友K:
现在还可以工作吗?,慢慢,细细地再检测一下,注意安全。

网友L:
输出端子接24V,中间没有带负载的吗?没带负载,输出端动作24V不就直接短路了吗?不知道你接线有没有接对。仔细查下吧

网友M:
应该是短路引起的 注意com和输出的接线

网友N:
问题是有的,先把负载去掉哦,再一步一步试试

网友O:
电源短路

网友P:
短路了24V电源,肯定烧东东!

网友Q(2012-01-16):
是否电流太大了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