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J2S-40A放大器总是报警AL.E6怎么回事

楼主(2011-12-08):
FR-J2S-40A私服放大器总是报警AL.E6怎么回事

网友A:
三菱报警AL16是伺服紧急停止的意思。你先确认三菱伺服端口CN1B有没有插上,如果有,可能是伺服放大器电路板有问题,有不懂可以电联18666449248。我可以帮你解决!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B:
是紧急停止 三菱伺服5针那接口 DOCOM 和 EMG那条路断开了或者 DC24V的电源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