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温控PID超过8路的程序

楼主(2011-12-08):
请问版上各位大侠是否用200做过超8路的PID的程序,
小弟做光缆护套上的温控要超过8路不知如何处理,求助

网友A:
多个PLC或者更高等级的PLC。
8路以上PLC你的200运算得过来吗?
我现在用的8路的温控控制精度已经不高了在 正负3度变化
我现在的这个8路还有改进精度的空间吗?

网友B:
可以,可以把周期加长点,一般的温控制要不了那么快,

网友C:
s7 200 搞起来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D:
走过看一下

网友D:
附件、图片上传说明

网友E:
建议用山武的温控器

网友F(2012-01-07):
自己动手编程序算法代替PID指令。。。就可以实现更灵活运用PLC了。。。。

网友G(2012-02-28):
9楼的说得对

网友B:
200这款PLC就是自己编的PID指令,超过8路也忙不过来。温度变化不快,200PLC完全可以用切换内存的方法实现,人为的增长处理周期,使CPU不死。

楼主(2012-04-10):
CTS7 231-7TF32 温度PID模块 能连接在西门子的CPU上直接使用吗?还是要配相应的合信CPU

网友H:
S7-200 pid 最多只有8路!

网友I(2012-06-20):
温控器 通讯器 等 工控 自控电子产品: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7816424798

网友J:
自己编个PID温控控制程序,我最多做过20多路的,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