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8):
我想用西门子224XP DC24/DC24/DC24的PLC控制三菱MR-J3的伺服,但是西门子PLC输出的脉冲是高电平,
三菱MR-J3的伺服接收是低电平,请问怎么连接啊?

网友A:
中间加个继电器不就行了

网友B:
加个继电器 有脉冲过去吗

网友B:
和三菱的相反过来

楼主:
请问怎么连接啊

网友C:
加个光耦,改为低电平

网友D:
用晶体管接成一个反相器来进行匹配。

网友E:
楼主好像在西门子论坛上也发了同样的贴,那里我不能把图片给发上来。
如果是这样,需要在中间加一个射极跟随器。其中电阻阻值需要看你的供电电压,如果是24V电源,则电阻选择10K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像在西门子论坛上也发了同样的贴,那里我不能把图片给发上来。
如果是这样,需要在中间加一个射极跟随器。其中电阻阻值需要看你的供电电压,如果是24V电源,则电阻选择10K左右。 [attachment=75850]

不知道这个有用吗,我现在用安川伺服遇到同样的问题,安川的技术告诉我“直接反过来接,本来7脚接+24V,8脚接脉冲,改成7脚接脉冲,8脚接com,”我不知道他这样说的对不对,同时西门子的技术告诉我没办法实现。

我自己网上查,说伺服驱动内部是双向光耦的话,可以不用区分正负,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不论是PNP还是NPN都可以按照原来那种7脚接+24V,8脚接脉冲的方法来接呢

我现在很迷茫,求解

网友G(2012-01-07):
7脚接脉冲,8脚接com可以的QQ:1759372655

网友H:
7楼的兄弟做的是对的,可以参考向晓汉的《西门子PLC高级应用实例精解》,那里有程序和接法。当然如果用S7-200PSI则直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