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8):
网上关于PLC控制伺服电机,原点回归的方法,大多都是用近点信号+Z相脉冲的方法,参考台达PLC编程手册ZRN的介绍为:

当伺服的近点信号为ON时,开始以设定的寸动速度运行,直至近点信号为OFF,伺服停止

我想问的是,如果用Z相脉冲,怎么让他停止。

利用近点信号+Z相脉冲,我理解的意思是,近点信号为ON后,到下一个Z相脉冲来到时,停止。但EH2的近点信号输入必须为X10——X17,怎么才能靠Z相断开X10——X17啊,是不是说用近点信号为ON时,置位一个M,当Z相到时,复位M,但这样是不是受扫描周期的影响,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请各位帮忙解释下,或提供相关程序。

另外,我用的安川的伺服电机,把Z相接到X0上,为什么X0的输入指示灯常亮,即使伺服静止时也是常亮,我的接线为CN1的19脚接+24V,20脚接到X0,PLC公共端S/S接0V,求原因

网友A: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
QQ:569456723

网友B:
耐心等待吧,我也想知道。我们公司经常用台达+汇川

网友C:
近点信号+Z相脉冲,近点信号主要是作为速度切换的一个信号,当检测到近点信号,将以低速运转。大家没有说必须近点信号+Z相脉冲+ZRN来实现,程序怎么写谁能决定。但要说明的是,为了原点定位的精度,这个停止信号就需要用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近点信号+Z相脉冲,近点信号主要是作为速度切换的一个信号,当检测到近点信号,将以低速运转。大家没有说必须近点信号+Z相脉冲+ZRN来实现,程序怎么写谁能决定。但要说明的是,为了原点定位的精度,这个停止信号就需要用中断

自己摸索着写了一段程序,大哥帮忙看下

网友D:
看看你用PLC的编程手册吗,一般都要介绍

网友E:
个人认为用Z相精度优于其他回原点方法在于,Z相信号输出准确.如果不用Z相的话,用一般光电传感器作为原点信号,光电传感器毕竟有个灵敏度问题.你用台达可以不用Z相啊,快速回零碰到原点信号减速后刚走出原点就停精度还可以吧.

网友E:
想不明白这个问题,你这种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