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采用现场总线控制15台变频器…

楼主(2011-12-08):
三菱PLC采用CC-LINK现场总线控制15台变频器…这需要什么样的硬件,用什么协议,
如果用Q系列的PLC那么它的硬件:
1.一个Q系列PLC+CC-LINK主站模块
2.变频器(要求支持CC-LINK的)每个变频器都要加 “变频器CC-LINK模块”组成远程设备站。
3.还要什么吗?。。。

网友A:
CCLINK主站模块,CCLINK从站模块。
从站模块,是不是装在变频器上。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jianming

网友B:
首先变频器要支持cclink总线,FX系列PLC最多支持8个设备站,可以用2个PLC,或者1个Q系列的PLC

网友C:
有延迟,效果不好!

网友D:
不知道你这个有485接口没有,可以用485通讯方向来做啊。不需要通讯模块

网友E:
对通讯速度没要求,可以采用485通讯达到实现控制,意义是节省15个模拟量的资金.

网友F:
为什么不用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