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Z相有什么区别呢? 有图

楼主(2011-12-08):
这个松下A5驱动器接线的截图,大家看下这两个Z相的区别在哪?一个差动输出,一个集电极开路输出,在信号上有什么区别/一般它们的应用场合有哪些?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2432-fpage-386.html
论但里面有,很是详细
QQ:569456723

楼主:
我想问下其中有机械原点没?绝对型的是否就有呢?

网友B:
松下a5系列的没有机械原点的
热心助人 你明白了我的意思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热心助人 你明白了我的意 ..

楼主:
不知道绝对型的编码器,有机械原点吗/

楼主:
绝对编码器如何读取它的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