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8):
WIN7系统下那种欧姆龙软件才能运行?
WIN7系统下那种三菱软件能正常工作?

网友A:
欧姆龙:CX-ONE V3.21以上版本支持Win7。

三菱:  GX  Developer V8.91或者以上版本支持Win7 32位系统,实际上V8.32版本附以三菱的Vista补丁也可以在32位系统下安装。
               GX Developer V8.98或以上版本支持Win7 64位系统。
              GX Works V1.31版本就提供了对Win7 32位系统的支持。
              GX  Works V1.64S版本提供对64位系统的支持。
              GX IEC Developer V7.04版本提供了对Win7 32位系统的支持。

网友B:
看来我的win7、64可以玩了!

网友C:
有了解了一点,谢谢

楼主(2012-02-22):
装是可以装,但是USB驱动里没有支持WIN7的,只有XP,W2000,Vista

网友D:
学习了;心里有数了

网友B:
实际上,在补丁下,
我的8.86也是可以在WIN7、64下使用!

网友E:
8.86是可以在WIN7 32上用的我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