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请问一下,PLC内置电源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1-12-08):
为什么PLC既用内置电源,又用开关电源供电,两者有什么区别。再此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多看书了有一些东西是要自已去领会

网友B:
PLC 的電池有兩個作用:
1:如沒有插EEPROM的話,當停電20分鐘時電池又沒電的話那麼裡面的程式就會消失
2供停電保持用的點包含資料等..............沒電的話那麼裡面的停電保持用的點包含資料等等都會消失
非常感谢。

网友C:
停电的时候就靠内置电源保存数据了吧
内置电池,很多主板上都配的有 避免程序丢失。

网友D(2012-03-03):
内置电源 主要是记忆保持原先输入的程式 避免断电数据的丢失
开关电源供电 主要是用于运行里面程式所需电源 应该可以说 没有直接联系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E:
外接电源主要是为输出提供电源,内置电源只能为输入提供24直流电源和PLC内部工作运行使用,且容量不是很大,为了方便接线和安全,用外接电源可以可以跟据需要而选择。
非常感谢!不胜感激! 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FX2N系列能带几个步进电机,FX2N1PG其具体作用是什么,什么情况下使用1PG?

网友F:
学习了 谢谢各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