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能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2011-12-08):
我是初学者,请师傅们帮忙解释一下PLC程序的执行顺序,比如这个程序m1, m0为什么不冲突, 谢谢。

网友A:
梯形图的执行顺序是,从左往右,从上到下。
如果你切换为指令表,会发现你的第一行程序是
LD X0 按下了
MPS 将当前的逻辑运算结果压入堆栈,实际就是保留逻辑运算
ANI M0
OUT M1 M1为ON
MPP 将前面保留的逻辑运算结果从堆栈中取出
OUT M0 M0 为ON,什么,前面有ANI M0,管我屁事,下一轮执行到再处理
心中应时刻有一个逻辑运算位的概念存在,西门子中会有这样的概念,而三菱中并不说明有这样的概念,实际是存在这样的概念,否则无法运算的。
其次,扫描顺序过了就等下一轮。

楼主:
明了,真是太感谢了。

网友B:
看不是很懂!

网友C:
扫描和执行方式学习一下就看懂了

网友D:
简洁明了

网友E:
老师就是老师啊讲的简单易懂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