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C怎么样和电脑连接

楼主(2011-12-08):
请问PLC怎么样和电脑连接

网友A:
用通讯线呀我在淘宝买的USB-SC09一头接电脑一头接PLC

网友B:
原装的SC09线最好 不过上千了吧?
很多仿制的线 可以买来试试 看运气了。呵呵

网友C:
买一根数据线

网友D:
USB-SC09淘宝网50块

网友E:
随便买一根就可以了,我买了的还不到30快

网友F:
看你是什么PLC了,可以是串口也可以是USB,连接好在软件里面要设置连接方式,如果是串口还要设置通道,具体通道可以在设备属性里面查看,不一定就是通道一。其实很简单,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G:
这种问题????

网友H:
用通信线啊。。。RS232

网友I:
R232转48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