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8):
请问FX1N-60MR-100可以用多少个扩展模块和扩展单元

网友A:
三菱FX1N选择扩展单元时,I/O总数不得超过128点,且扩展单元不能超过两台。使用扩展模块时,最大连接的I/O点数为30点。

网友B:
FX1N资料上显示只能扩展二个模块。加单元后可以多扩展。同时总点数不能超过128点。
实际使用时接三个模块也行的

网友C(2012-05-19):
ymmfa ,你说的连接三个模块也行是真的波啊?我现在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啊!麻烦,谢谢!QQ514019829

网友D:
其实 ymmfa 站长是正确的.
sbjdiq 面对的问题可能是 5Vdc PLC 电源不足, 不如把你的系统所有模块包括: FX1N CPU, 扩展模块, I/O 模块等发送上来, 让大家帮忙分析你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