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安装PLC编程电缆驱动

楼主(2011-12-08):
怎么样安装PLC编程电缆驱动

网友A:
这个驱动 不可以有的吧? 我有根原装SC09线, 直接连上就可以了的。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B:
你买USB转232线时有配一个光盘,选择与你电脑操作系统一样的安装就OK

网友C:
编程线不用驱动吧,要是USB-R232的得要驱动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