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指令和欧姆龙指令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1-12-08):
三菱的指令和欧姆龙指令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意义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欧姆龙的指令更为丰富,但不代表三菱就无法实现这些指令,你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那么就需要一条一条指令对。
比如三菱ANI指令在欧姆龙中就表示为AND NOT。
我觉得楼主的问题就像在问C语言与Basic语言有什么不同一样。

网友B:
指令丰富的欧姆龙比三菱难搞,而且手册的论述水平很一般,基恩士的plc则综合了两者的优点,对于初学者来说更容易上手。

网友C:
三菱搞PLC早,从8位机起步,后来硬件发展到16位机,但为了兼顾早期的8位机,软件发展好像受到制约。
欧母龙起步晚,但直接就上16位机,起点高,软件上无后顾之忧,指令功能更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