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KKO 我一下载就提示连接超时,不知道怎么办

楼主(2011-12-09):
HAKKO 我一下载就提示连接超时,不知道怎么办,线我自己做的应该没问题,下载需要设置吗,请高手指导下

网友A:
默认的下载端口为COM1,如果使用串口下载,那么无需修改下载设置,当然前提是下载设置是默认选项。
线自己做的没有问题,我的客户反映的问题都是自己做的线问题,在确保100%没有问题前,最好检查每一个步骤,最后,V6系列的屏你需要按Sys+F1切换到系统页面后下载。
Good Luck~

楼主:
正常情况不就这样吗,还要什么设置吗

网友B:
波特率要调下啊!!

网友C:
来过,睇下

网友D(2012-01-10):
谢谢高人指点,学习了

网友E(2012-02-14):
把波特率调最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