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9):
小弟有一个工程要求用S7-200,由于点数比较多,想请教一下论坛里面的师傅们看我这个方案可不可行,现将各个要接入PLC的点数罗列如下:
  控制对象:
   1:、36个数字量输出,1路数字量报警输出
   2、27台电机,(27点数字量输出,56点数字量输入),即1个数字量输出控制一台电机,2个数字量输入作为电机状态的判断(接触器跟热继电器分别接入PLC)
   3、22个料位计(22点数字量输入)
   4、3路4~20mA电流模拟量输入
 共计:64点数字量输出  78点数字量输入  3路模拟量输入技术要求补充   1、27台电机中有22台是小功率电机,可以直接启动,3台7.5KW,1台15KW,我打算和料位计配合启动,实现自动控制电机,另外再加手动控制方式,手动信号不接入PLC。
   2、屏采用TD文本,不需要做上位机系统,屏的作用主要是修改和显示参数和状态,
   3、有一个24V,5V开关电源。

 硬件组态方案
   1、S7-200  CPU226CN AC/DC/继电器 24 入/16 出     数量  1  订货号 6ES7 216-2BD23-0XB8
   2、EM223   32 入24V DC/32 继电器输出             数量  2   订货号 6ES7223-1PM22-0XA8
   3、EM231     模拟量输入模块,4 输入                   数量  1  订货号6ES7 231-0HC22-0XA8
 以上硬件共有数字量输入点88点,数字量输出点80,模拟量输入点4点

 CPU226CN 的供电能力是5V:1000MA,24V:400MA。
 24V电源要求:
 CPU数字量每点要求4MA电流,EM223输入要求4MA每点,输出要求9MA每点,EM231要求60MA。

 现计算如下:
 5V电源符合要求,不再写出。
 24V电源计算:
 如果全部点都计算进去的话肯定不够,因为CPU只提供400MA的24V电流。
 但是真正工作中,不会有那么多的点同时工作,如果最多工作的点在电流范围内可否选用这个方案,望各位师傅给我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另外我在西门子技术手册上看到这样一句话:如果数字量输入点使用外接24VDC电源,则不纳入计算。这句话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若我将外部开关电源的GND接数字量输入模块的各M点组成漏型输入,则无需考虑输入点对系统24V电流的占用,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是不是CPU上的输入跟扩展模块上的输入都可以这样理解,
 技术手册上还写到:每个CPU都有一个24VDC传感器电源,它为本机输入点和扩展模块输入点及扩展模块继电器线圈提供24VDC。如果电源要求超出了CPU模块的电源定额,你可以增加一个外部24VDC电源来提供给扩展模块。这句话是否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数字量扩展模块上的输入输出都可以使用外部24VDC,而不使用系统自带的24VDC..我在技术手册上看到EM223 32入32出的接线图上有单独的一组M和L+,,我理解是外接24V的端子,若我在这两个端子上外接了24V电源则该扩展模块的32点输入则不需要计算对系统24V的消耗,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还有一个问题,我在西门子技术手册上看到  EM222  DO8*24VDC 不需要系统24V电源,是不是可以在成本允许的情况下使用此模块来代替32入32出得EM223模块,

 请各位师傅们给我指点迷津,给小弟一个向你们学习取经的机会,万分感谢!!

网友A:
1)建议输入、输出、屏使用外部24V电源。
2)扩展模块需要连接L+,M端口。

楼主:
小弟受教了

网友B:
小弟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