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9):
收放卷恒张力恒线速度怎么弄啊 直接用变频器可以实现吗  我想用PLC控制变频器 大家有没有好方案啊 ?

网友A:
很奇怪的问题!据我了解,恒张力需要限制速度;恒速度需要限制张力。

网友B:
恒线速度当然需要知道收卷或者放卷的当前卷经。放卷与收卷中间加定外径的轴来实现横速度,在收卷测用张力控加磁粉离合器。当然如果你要求不高,另当别说

网友C:
引用楼主gsj791898717于2011-12-09 09:48发表的 恒张力恒线速度控制 :
收放卷恒张力恒线速度怎么弄啊 直接用变频器可以实现吗  我想用PLC控制变频器 大家有没有好方案啊 ?

直接用带收放卷功能的变频器就可以了,比如台达的BW、VE系列和汇川的MD330系列的。PLC编程需要编程和数学的功底比较深。

网友D:
直接使用变频器的PID功能就可以啦

网友D:
张力摆杆是恒张力,恒线速度让放线轴的转速度根据摆杆中心点进行PID速度变化,就可以维持线轴恒线速度输出啦!

网友E:
线速度是由牵引电机的速度决定的,要恒定的话,牵引电机要采用带反馈的速度控制。张力是收卷电机决定的,要恒定的话,最好加张力传感器来实现。

网友F:
变频器采用力矩控制,电机加编码器反馈1

网友G:
恒张力跟恒线速度都是针对被加工材料的,恒线速度就是要保持带材速度一定转换成物理公式的话就是要保持主机的转速一定,因为其辊子直径是不变的。第二个,带材前后恒张力,说的是开卷机与主机,收卷机与主机间的带材张力一定。公式为t=MD,M为电机转矩或称为转矩。D为直径,可以通过增加测速辊或称为导向辊,通过其后部的编码器,来测量它在被动状态下的转速,通过线速度等式即可算出卷径。卷径也可以加装超声波传感器来检测。上面有人说的张力传感器,个人觉得控制精度不高。。

网友H:
我这里有成熟的恒张力控制方案…………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恒张力跟恒线速度都是针对被加工材料的,恒线速度就是要保持带材速度一定转换成物理公式的话就是要保持主机的转速一定,因为其辊子直径是不变的。第二个,带材前后恒张力,说的是开卷机与主机,收卷机与主机间的带材张力一定。公式为t=MD,M为电机转矩或称为转矩。D为直径,可以通过增加测速辊或称为导向辊,通过其后部的编码器,来测量它在被动状态下的转速,通过线速度等式即可算出卷径。卷径也可以加装超声波传感器来检测。上面有人说的张力传感器,个人觉得控制精度不高。。

张力传感器有多种方式获得的,浮动辊的形式就用电位器就能获得张力信号。我们放卷的有些材料是具有很大的弹性的,都可以获得高速稳定的放卷。要计算卷径这种方法个人认为比较复杂,当材料的厚度变化比较大的时候很难控制收放卷的速度

QQ:84818626

网友J:
如果只用变频器和PLC,兄弟是没这个本事的。决得还是牵引用伺服较好。很多材料对张力要求很严,张力大了会断或材料变溥,还是用伺服保险一些。

网友K(2012-07-25):
电机可以使用力矩电机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