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三菱GT1030触摸屏无法通讯了怎么办?

楼主(2011-12-09):
三菱GT1030触摸屏无法通讯了怎么办?一下搞坏2台!
第一次上传时未打钩圈中的几项,后来就通讯不上了,郁闷!送厂家都没修好,说通讯不了他们也没办法。

网友A:
有这么厉害,一下搞坏2台
锁螺丝机

网友A:
你是没有办法和PLC还是PC通讯
锁螺丝机

楼主:
电脑和pc通讯,图片怎么上传不了!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B:
通迅电缆有没有换了试试

网友C:
送三菱维修吧

网友D:
厂家都不能修,郁闷

网友E:
通信时候最好别断电,用USB试下,或者先通信在上电。
不行就听坛主的去修吧。稳妥。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F:
用USB通讯线试一下。

网友A:
1从新安装OS
2在启动时双手按右上角进入 系统画面
3进入通讯设置,设置成上下载用USB
锁螺丝机

网友A:
还有个问题是查看你电脑通讯口,进入硬件管理器,看一下你的USB口是多少。有的会跑到com10----其实电脑最多也就4个口
锁螺丝机

网友G:
不要相信USB-com!
这种老东西只能用EXPRESS-com!
XP最好不要GHOST的。
开始麻烦点,安装一个XP,硬件完成后
工作软件完成后再backupc成自己的
工作要的是稳定!

网友H:
你用USB直接通讯更新OS都不行吗?

网友I:
这一款好像没有USB通讯接口
我也买了两台在用
和PLC连接不上也不报警,垃圾的很

网友J(2012-05-22):
重新安装OS试试

网友K:
为什么你传送的画面程序那么少?自己写的

网友F:
我也碰到过,不过可以用usb 小端口恢复OS数据。在右下角。一般USB端口不会被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