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1m与cp1e通讯

楼主(2011-12-09):
大家好,我现在想用型号为CJ1M的plc与型号为CP1E的plc进行通讯控制,控制要求是用,用CJ1M发送两路脉冲来分别控制两台步进电机,CP1E发送一路脉冲控制一台步进电机,另外欧姆龙编码器是接到CJ1M的,由欧姆龙触摸屏监控两台plc的运行状态。
现在本人不了解的问题如下:我用CJ1M作为主站的话,与CP1E间的通讯该怎么做,硬件方面之间线路该怎样接。它们间的通讯该怎样设置,是不是有别的软件单独设置,plc主从站通讯方面本人还没有做过,所以现在遇到就是一头雾水,谢谢帮助解决!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A:
可以用devicenet来实现的,比较简单的,主要设置,不要编程的。
下载积分:+3(wdh_1688) 那请问接到触摸屏的线路 ..

网友A:
用clk21-v1通信板连接,把cp1e要监控的地址传送到映像区就可以用触摸屏连接cj1m来监控了。

网友B:
据说是OMRON的可以链接,好象可以链接10个字,最多好象是7个PLC还是8个。只在软件的设置那里设置一下,然后各个232口(或485口)连起来即可。三菱不是也可以么。原理一样的。如果你要很多字进行数据交换也可以无协议通信。以上基本不增加硬件,最多就是接接线,焊焊插头。
下载积分:+1(wdh_1688) 哦,那你说的就是硬件握 ..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