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9):
公司新来了几台110吨冲床   这些冲床一般用来加工宽3-4CM  厚2MM的钢板 连续模冲压 当然钢板是大卷的   送料的长短是冲床的连动轴调整偏心大小通过一根连杆到送料架来完成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模具下卡料了 就会误送  如此时不能立即停止模具损坏的可能性极大   (因为卡料了之后 送料架的压料轴会打滑 而送料不到位)冲床上也有防误送的两根线  冲压模具设计人员把料每冲第一下时打个孔 第2冲的时候用一根冲针检测那个孔的位置 因为要每次往下冲的时候才能检测 和本身送料机送料的精度就不是非常高 所以效果不是很好  要么是停的时候以经冲废了  要么就是误停  一点也不好用   请问师傅们有什么好的最简单的办法 送料机的送料精度只有+—1MM   如果检测到超过了这个范围可以接通急停  PLC没有点可用

楼主:
用编码器在料上滚动 计下每次进料的长度? 不用PLC计数怎么做?做起来是不是很复杂了点  ? 送料架有一个精度误差范围  而这个送料误差也是允许的  哎

网友A:
使用机器带的误送检测,应该可以设定检测角度的,将误送检测的两根线中的COM(公共端)接地,然后将另一根线引出连接到在料出模具的地方加的那一根钢丝上来检测料是否到位。不到位就停止工作。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B:
误送动作让双联阀不动作就好了啊

网友C:
我们也用这种冲床,但是没有送料检测的。我们用的是冲床下死点感应器。感觉使用不错都使用十多年了。

楼主:
因为是连续模  料出模的地方有的是成品  不好实现  最好是和模具没有硬件关连的独立装置  哪位师傅做过吗?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谢谢了

网友D:
这个需要现场和模具结合才能做出好的保护装置。否则伺服送料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E:
用编码器加上下限可分别设定的计数器配合,即可,当然测3,4厘米要用1000或更高的编码器,再搭可配套的计数器才可能实现,当然还要配合机台动作,做计数复位

网友F:
没有相关的经验,路过学习

网友G:
用步进应该可以!

楼主:
七楼师傅  用什么样的计数器?

网友H:
这种是临场决策,没用说来也是纸上谈兵

网友I:
在模具上安装一个小型限位开关检测是否卡料。
如果卡料直接停止冲床运行。

网友J:
之前我看到公司用的是300吨的冲床,也是连续模.遗憾的是没有注意这一方面.冲床冲压的速度非常快,不知道是用什么来检测.我想应该要确定冲好料是否真正排出,拿这个信号比较妥当,如果在模具内安装传感器想像寿命不会太久.

楼主:
卡料不只是卡成品 有可能模具出了问题也会发生送不到位 再一冲下来照样玩完

网友K:
没有接触过冲床,关注中。。。

网友L(2012-05-18):
我正在做,用基恩士光纤光电开关,效果不错

网友M:
楼主所说的原冲孔位是检测用的?应该是定位用的,可以避免机械送料的距离误差,试想如果送料不到位,冲床还是往下冲,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检测

网友N:
最好是安装两个检测。。。一个是成品。。。一个是送料距离。。

网友O:
要看现场的实际情况才能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