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9):
本人是做电梯维修的有一台电梯使用的是A1SJH-S8型PLC控制,现在我用GX-DEVELOPER-7的软件选择APLC,连不上PLC,请问是不是软件不正确,还有请玩过这类型的大大们,说说连接串口上面有2个小波妞是什么用的,写保护吗?表面还有电位开关分别指向RUN(运行),STOP(停止),L.CRL(不知道?),RESET(复位),请说说怎么正确的连接,开关要怎么设置,求解,急死,电梯坏了,要修啊

网友A:
引用楼主ninamf2003于2011-12-09 11:47发表的 本人求解三菱A1SJH-S8通讯问题 :
本人是做电梯维修的有一台电梯使用的是A1SJH-S8型PLC控制,现在我用GX-DEVELOPER-7的软件选择APLC,连不上PLC,请问是不是软件不正确,还有请玩过这类型的大大们,说说连接串口上面有2个小波妞是什么用的,写保护吗?表面还有电位开关分别指向RUN(运行),STOP(停止),L.CRL(不知道?),RESET(复位),请说说怎么正确的连接,开关要怎么设置,求解,急死,电梯坏了,要修啊

楼主:
我就是联机不上啊,跳无法与PLC连接啊,版主玩过A1SJH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联机不上啊,跳无法与PLC连接啊,版主玩过A1SJH吗?

檢查通訊線及參數設置項目

楼主:
通讯线我用的SC09正常的,参数哪些需要改变啊,波特率我都试过,还是连部上啊,急

楼主:
版主我用的是中文版,不会是要用英文版才可以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