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plc指令 MOV @D10 D20 这个@什么意思

楼主(2011-12-09):
Qplc指令 MOV @D10 D20 这个@什么意思?
还有OUT H T36 K15 这个H什么意思呢?

网友A(2012-03-03):
第一个的@ 应该是查寻地址 就好像是 一个家 家有住址 数据就是里面的人 @就指向这个地址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B:
H表示高速定时器

网友C(2012-06-26):
是的,H代表高速的意思

网友D:
我也不懂@是什么意思,期待高手解说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E:
@,变址寄存器z不够用,就可以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