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疑问

楼主(2011-12-09):
想问一下,在西门子S7-200和S7-300PLC怎么实现485通讯来控制变频器?就是怎样读取电流?

网友A:
基本原理都一样
变频器肯定有一个通讯格式,用某种命令可以读取变频器的地址
然后参数值,电流址有专门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