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错了

楼主(2011-12-09):
几年没有接线,一次用PLC直接控制电磁阀工作,PLC是共阴极,把开关电源的+24v接在电磁阀的正极上,把PLC的COM接在负极上
开机,电磁阀线圈指示灯亮,就是电磁阀不动,量也有电压24v
搞的头大才解
不知道有人和我一样没有
锁螺丝机

网友A:
继电器的还是晶体管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2012-01-31):
继电器无所谓啊!晶体管可就惨了,应该全部导通吧
wananjushi

网友C:
应当是晶体管输出的,可以作为一个经验吧。

网友D:
晶体管的吧,晶体管分类型的。
还有,电磁阀动不动得通了气才行,很多电磁阀是需要气体来推动的。

网友E:
应该是开关电源的+24V接电磁阀的正极,电磁阀的负极接Y0或其它输出点,PLC的COM接开关电源的0V。当程序驱动Y0时电磁阀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