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9):
如题   双向可控硅 的触发器    是 接G1  G2   K1  K2
固态继电器的触发  接触发器的+ -
可是固态继电器的触发器 接双向可控硅的G1 G2 也能正常使用
双向可控硅的触发器G1  G2 点接固态继电器的 +  -也能正常使用
  那双向可控硅K1  K2 极不就是摆设了?

楼主:
如图说是

网友A:
固态继电器你接个24V电源也能导通(实在没电源弄俩1.5V的电池串起来也能导通。
我知道啊  导通电压是3V

——30V    我的意思是K1  K2极有什么用啊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双向可控硅K1,G1,    K2,G2   似乎是成对使用,你只接G1,G2,   那通断自如吗?可以的话那又学了一种控制方法了。
可以    我厂里一台天然气路子就是直接G1 G2
不能接K1K2啊 不然要烧触发器的

网友C:
固态继电器内部的主电路元件就是双向可控硅,但控制电路有隔离电路将外部控制线与双向可控硅的控制端隔离开了,电气上是绝缘的。
双向可控硅的控制端和主回路电气上有联系,不是绝缘的。
双向可控硅不能代替固态继电器。

网友D:
固态继电器只导通不能调速,而双向可控硅能调速,
具体点

网友E:
固态继电器内部封装有过零触发电路
  双向可控硅没有
那意思是固态继电器只能过零出发的?

网友F:
可控硅的速度比固态的要高,可控硅不是要做关闭的电路吗,要反向才可以关闭的,不然就不会出现IGBT。
哦   懂了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