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是延时灯制?

楼主(2011-12-09):
大家好,前几天,我回老家隔离村的参观一座五层楼的新居,上楼梯时,打亮楼梯灯,灯制里有红色指示灯亮,当然电灯也同步亮,但是过大约半分钟又自动熄灯,我没有见过这么先进的灯制,不知是用什么原理造成的灯制,望大家指点!
重在积累!

网友A:
触摸或声控灯具让控制器自锁,灯亮同时延时到指定时间时自动断开灯灭

网友B:
你说的可能是红外线人体感应灯

网友C:
有套装的卖了,用热释电传感器+延时做的,现在新楼盘都装这类开关作楼梯灯。

网友D:
只是一个固化了的电子电路 没有另外的控制电路 做电子的小玩意儿

楼主:
有点明了,多射各位解答了!
重在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