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脚本的编写

楼主(2011-12-09):
请教“要求气缸伸缩的”的脚本怎样编?正反转呢?

网友A:
这样的动作,一般是用PLC的,不用脚本,再说了,触摸屏没有IO输出,无法对外发信号。
可以做显示

网友B:
不需要脚本,触摸屏也介决不了,必须用P L C

网友C:
这个用脚本可以做的,用图形动画显示也可已做

QQ:84818626

网友D:
这个用脚本可以做的

网友E:
西门子C7

网友F:
看例子吧,PLC不用写任何程序,控制程序放在HMI里面就行了。

网友A:
楼上的用的是一体机没事?什么牌子和型号的?
传统的触摸屏是没有提供一个IO接口的啊

网友A:
还是用了PLC,触摸屏提供了函数,封装了三菱的通讯协议

网友G:
楼主说的应该是 现实气缸伸缩的动画,不是控制气缸伸缩

网友H:
很强大啊,自叹不如!

楼主:
用的是昆仑通态的
再请教各位高手
触摸屏不可以作为输入,来控制PLC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