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9):
現在工業加熱,商用電磁爐,很多都會用到IGBT來驅動,它的用途很廣,本人是學松下PLC,想用PLC來驅動它,不知可行否?或者其它哪種PLC可行.需要大家的支持與幫助

网友A:
脉冲输出,做好隔离,应该问题不大.
QQ106748835

网友B:
楼上这位老师解密厉害,电子也厉害啊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用PLC来驱动IGBT,成本太大了。

网友D:
理论上是可以的,实际是不行,加热大功率IGBT电流都很大。一个脉冲错误,干扰都会短路,放炮。IGBT 价格也高,不能实验
用专用的IGBT驱动模块,plc只控制工作、停止。保护电路驱动模块自带
锁螺丝机

网友E:
高频,不好玩啊,

网友F:
现在PLC的脉冲输出类型跟IGBT驱动脉冲还是有很大很大区别的,行不通。

网友G:
行不通的,速度、波形所控制的要求不同的,你这个用固态就可以,有些电磁炉就是用大功率晶体管来做的,所以很容易烧,我家的就烧了两个了

QQ:84818626

网友H:
引用楼主leeochen于2011-12-09 17:59发表的 用PLCI來驅動GBT的可行性! :
現在工業加熱,商用電磁爐,很多都會用到IGBT來驅動,它的用途很廣,本人是學松下PLC,想用PLC來驅動它,不知可行否?或者其它哪種PLC可行.需要大家的支持與幫助

肯定不行的!首先IGBT需要正电压来导通,负电压来关闭输出,如果没有负压,IGBT一经导通后就成了一个常闭开关了,同时IGBT是电压驱动的,如果抗干扰没处理好,一点干扰就可能导致误触发

网友D:
8路
正解
锁螺丝机

网友I:
目前来说还是不行吧???]

网友J:
8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A:
完全可以啊.学学高频鱼机的制作,就知道一点不难.
QQ106748835

网友K:
这玩影我劝你别乱玩,IGBT各国都在加控制专攻,一旦失控全放炮了

网友L:
你去了解一下IGBT或许你就知道了。

网友M:
应该不行,首先他们之间干扰不好处理,成本又高,过流保护,浪涌电压PLC都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