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sp5v5.4如何安装授权?

楼主(2011-12-09):
我下载了一些授权软件,可是不知道怎么用。鄙人新手,跪求教育。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A:
我也是,来围观了!

楼主:
只有求的人才回复,会的人都避而远之啊?

网友B:
首先需要安装密钥管理器,之后在楼主打开的界面选择好需要安装的授权,(即授权左边的方框打勾)再点击第二行的第三把钥匙【Install Long】就行了,有不理解的可以请教星科源PLC培训中心。

楼主(2012-0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