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问题

楼主(2011-12-09):
负载比较指令还是编辑不进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按梯形图输入,然后选择[D>=D165 D164],确定后就出现指令帮助界面,再确定就什么又没了,更改PLC型号也不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确认你的PLC型号支持该指令。

网友B:
[D>= D165 D164]
中间的空格没忘敲吧?

网友C:
不是D,是LD>=

网友D:
指令输入可能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