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9):
如Dto ko k1 h2030 k1的里面h2030表示是什么?又from k0 k28 k3m20 k1的里面k3m20又表示什么?那位师傅懂介绍下~~~~
是 fx2n-1pg定位里的列子

网友A:
把FROM、TO指令多看几遍再看1PG~

网友B:
h2030表示BFM#3的设置参数,请参看图片,k3m20表示m20-m32

楼主:
楼上的师傅能再说明点吗,H2030 各表示什么?

网友C:
引用楼主lg45123于2011-12-09 20:52发表的 请教三菱的指令解释? :
如Dto ko k1 h2030 k1的里面h2030表示是什么?又from k0 k28 k3m20 k1的里面k3m20又表示什么?那位师傅懂介绍下~~~~
是 fx2n-1pg定位里的列子

楼主是不是看错了,可能是TO K0 K3  H2030 K1,意思是对0号模块的#3寄存器的b0-b15进行设置,H2030是16进制。从高到低为0010
0000 0011 0000 .TO  K0 K1  ###### K1  意思是进给速率进行设置,KO为0号模块,K1是#1寄存器,最后面的K1是对一个通道进行设置。

网友D:
楼上的师傅能再说明点吗,H2030 各表示什么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楼主:
5 楼师傅的解释加2楼师傅的图片一起理解就明白。学习学习

网友E:
手册上都有的

网友F:
5樓正解

网友G:
正在学习中顶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