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编码器脉冲接收问题

楼主(2011-12-09):
本人用的安川∑-Ⅴ系列伺服,想用其编码器发出的信号,接入上位机,比如接入三菱FX系列PLC,本身伺服用速度控制模式,但也有些定位,所以就要用到编码器发出的脉冲了,我看了伺服的说明书,书上是这样介绍的,如我所截图所示,这个线性接收器是什么呢?从线性接收器出来的A相,B相,C相信号,是什么形式的信号呢?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地,还是差动输出,抑或是线性输出?怎么接入到我的上位机中呢?也就是三菱FX系列PLC了。大侠们,帮帮我了,谢谢!

楼主:
没人帮忙解答下吗

楼主:
不能沉了啊

网友A(2012-06-24):
他的是差分输出信号,对于一般的IO口是不能接收的,要么做个转换电路,要么用专用找模块

网友B:
用集电极开路输出,但是接线图不是这张哦,你在往下看看,好用的!

网友C:
这个图纸应该是反馈脉冲数的还能反馈方向!也就是接入三菱FX的高速计数器就可以,双向计数功能!
QQ:569456723

网友D:
按图是差动型号。也可以接集电极开路的,看看手册。

网友E:
这个线性接收器应该是把ABZ相的伺服输出转为ABZ相集电极输出.....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
用万用表怎么量?

网友F:
不懂,帮你顶上去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