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下载三菱PLC编程电缆驱动?

楼主(2011-12-09):
怎么样下载三菱PLC编程电缆驱动?

网友A:
给你发一个到邮箱
锁螺丝机

网友B:
USB转串口的芯片很多种所以驱动也有很多种,不清楚是用的那个芯片的话,在网上多搜些,一个一个的试
感谢你

网友C:
主要你的芯片决定 的

网友D:
为什么要下载?你把USB插上去自动安装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