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9):
描述:通讯失败代码
大家好,请问下,三菱FX系列PLC与电脑通讯,软件是GX 8.0,通讯总是失败,失败画面如下面附件图片所示。
而我用FXGPWIN通讯则OK。两者端口设置都一样,为为什么前者连不上,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软件未能正常安装,需要重新安装

网友B:
把编程软件重新安装一下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C:
是的,应该重新安装的

网友D:
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E:
查看下com端口用错设,驱动正常吗

网友F:
重装软件,如果不行就重装系统?

网友G:
手册再看一遍,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
谢谢大家!我下载了好几个版本都不行!

网友H:
期待解决方法

网友I:
你什么系统?你的通讯参数设置?PLC是山寨版的话,会有这种情况。

楼主:
系统是XP的。PLC没有问题。线是转USB的。

网友J:
支持七楼,不行要先换系统,

网友K:
传送速率改为9.6KB/S,再试试

网友L:
那就先从新安装试试,或者链接别的PLC可以吗,这种报警到时没有见过的。

网友M:
基本上是软件没装好 或者文件损坏 介意重新安装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