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9):
伺服前进的时候,没前进一次,产生一个一个误差,前进10步的时候,累计误差可以达到2mm左右,每次发送的脉冲一样,每前进一次,传送一次相同的数据,数据传送完毕要给寄存器清零吗,还有机器齿轮有一点晃动,但是也不大,向一个方向前进的时候,应该也能顶住的。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A:
做补偿或用PID控制了
  • 下载积分:+2(jiaglong) 热心助人

楼主:
    怎么没有其他解释了吗,都快来帮帮忙啊,谢谢你们了啊。

网友B:
    据我所知,伺服控制用到速度控制时,还要有相位控制的啊
  • 下载积分:+1(jiaglong) 热心助人
  • 很高兴认识你,我专搞牛仔染整电气,QQ1546974454,希望多来交流啊!

楼主:
    你好,我用的是位置控制

网友C:
    前进10步的时候,累计误差可以达到2mm左右 你每个脉冲对应多少个MM  我感觉你这个不是误差问题,而是有错误。电子齿轮比设错,或是发脉冲有错误,没发完就停止了。机械做得不好会产生大的误差。
  • 下载积分:+2(jiaglong) 热心助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进10步的时候,累计误差可以达到2mm左右 你每个脉冲对应多少个MM  我感觉你这个不是误差问题,而是有错误。电子齿轮比设错,或是发脉冲有错误,没发完就停止了。机械做得不好会产生大的误差。

    建议重新计算齿轮比
  • 下载积分:+2(jiaglong) 热心助人

网友E:
    怎么会误差那么大,得重新设置一下电子齿轮比了,还有就是查看机械结构了,不需要前进一次完毕都清零,可以用做完一次全部过程,回原点复位一次
  • 下载积分:+2(jiaglong) 热心助人

楼主:
    跟齿轮比应该也没关系的吧,要是齿轮比有误每次走得距离应该样的啊,假如前进10步,每步10mm,第一一次前进10mm,第二次就慢慢减小了,可能是0.5,或是多少的,反正前进一次就减少点。
    伺服减速比为7.5,伺服10000个脉冲转一周,齿轮直径是26mm。
    我齿轮比设置的是75000/8164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会误差那么大,得重新设置一下电子齿轮比了,还有就是查看机械结构了,不需要前进一次完毕都清零,可以用做完一次全部过程,回原点复位一次

    请问一下,你说的回原点复位一次,是给什么复位啊。我的脉冲指令是
    LD M20
    PLSY  K6000 D200 Y0
    然后伺服前进就给M20置位,并把前进数据传送给D200,脉冲完毕就给M20复位。
    归零时给M20置位,同时给方向信号Y1置位,到达零位光电时复位,

网友F:
    把脉冲量搞高点 越高就越精
  • 下载积分:+2(jiaglong) 热心助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跟齿轮比应该也没关系的吧,要是齿轮比有误每次走得距离应该样的啊,假如前进10步,每步10mm,第一一次前进10mm,第二次就慢慢减小了,可能是0.5,或是多少的,反正前进一次就减少点。
    伺服减速比为7.5,伺服10000个脉冲转一周,齿轮直径是26mm。
    我齿轮比设置的是75000/8164

    1-电子齿轮比 75000/8164 这个还可以约分啊
    2-减速比 7.5:1 丝杆的螺距是多少就是26MM?
    3-把你发脉冲的这条指令贴图上来看看,包括对发脉冲的启动停止信号。我绝对你的指令写得可能不严谨
  • 下载积分:+2(jiaglong)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电子齿轮比 75000/8164 这个还可以约分啊
2-减速比 7.5:1 丝杆的螺距是多少就是26MM?
3-把你发脉冲的这条指令贴图上来看看,包括对发脉冲的启动停止信号。我绝对你的指令写得可能不严谨

我的程序都在公司的电脑里,不好传上来。要不下午就传上来了。用的不是丝杠,两个齿轮,伺服电机转7.5圈,齿轮转一圈,然后齿轮带动工作台转动。齿轮直径是26mm,转一圈相当于前进81.684mm

网友G:
帅哥用的是不是信捷的产品啊?
还有解决误差不是数据可以看出来的,要分析产生误差的原因,再想办法解决,一般数据计算都是不会出问题的;
还有电子齿轮比不要设那么大,劲量约分
  • 下载积分:+2(jiaglong)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帅哥用的是不是信捷的产品啊?
    还有解决误差不是数据可以看出来的,要分析产生误差的原因,再想办法解决,一般数据计算都是不会出问题的;
    还有电子齿轮比不要设那么大,劲量约分

    不是的,呵呵,是汇川的伺服,台达的PLC

网友H:
    学习中,期待更加的人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