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变频器如何控制刹车电机?

楼主(2011-12-10):
变频器如何控制刹车电机?刹车电源需要单独接吗,还是直接不用管接变频器的三相输出?

网友A:
变频器上最好加个刹车电阻

网友B:
刹车电机是在没有运行之前转子是抱死得,也就是说当变频器运行之前你一定要打开刹车,当变频器停止时候没有输出时候刹车才能关闭。变频器好像没有带刹车电机的吧,只的伺服才有吧。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C:
1. 变频器需加刹车电阻
2. 马达刹车需要单独供电,不要采用马达的绕组星型供电方式,因为低频率运行时,刹车是不能正常打开的。搞不好会把马达烧坏!
下载积分:+5(dl2006)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网友D:
问的好啊,学习一下

网友E:
根据实际经验和应用,刹车片要单独接电源啊,应该是刹车通电打开吧

网友F:
刹车电源需要单独接

网友G:
变频器内设置,是利用电机线圈,只短时,不长时.

网友H:
1、变频器安装刹车电阻,这是比较好的方案,
2,使用单独电源,用变频器的停车输出触点来控制电机的抱闸或电机的专用刹车电阻。

网友I:
变频器是需要接制动电阻的,另外变频器拖动的电机需要抱闸的话制动线圈必须接独立电源,因为通用变频器是变压变频的,当处于低速时抱闸是打不开的,会导致电机不能启动或者发生抖动现象.
  •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网友J:
    加个制动电阻就行

网友K:
    刹车马达的刹车电源需要单独接。具体怎么接要看马达。

网友L:
    刹车的电源最好单独加

网友M:
    楼主的意思是说,刹车怎么样控制,我都是经过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出接点常开点,还要经过PLC来控制刹车的接触器,在我们的设备上刹车是万分重要的

网友N:
    刹车电源单独接线…变频器SE.  RUN端子驱动一个24V中继来控制刹子线圈…

网友O:
利用变频器输出端子的启动等待时间和切换互锁时间控制刹车继电器,三菱变频器用止功能。

网友P:
14楼说的比较明白

楼主:
谢谢大家,试了一下。用了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出来单独控制报闸,设置为运行吸和。

网友Q:
变频器零伺服刹车功能

网友R:
刹车电机使用变频器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改改线路的就可以,只要把输入整流的接到两相绕组之间就可以,那刹车线圈电压就变为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我的变频器有运行在2HZ以下,刹车线圈都把刹车片打开,其实刹车线圈要求的电压不是很高的。我的机器已经运转2年多,一直都没有事的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S:
引用 网友C:
1. 变频器需加刹车电阻
2. 马达刹车需要单独供电,不要采用马达的绕组星型供电方式,因为低频率运行时,刹车是不能正常打开的。搞不好会把马达烧坏!

记得去年帮人做的行车控制柜
   刹车马达+台达变频器

1,可以不需要加装刹车电阻(马达P不大的话)
2,刹车一定需要单独供电 ,马达也不能绕组星型供电方式!可以在控制变频器的控制电路中加装刹车的控制电路
希望对你有电帮助~~~
无独有偶啊

网友T:
这个我用过得  刹车一般是两根线 这两跟线就在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出的端子上 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出端子参数要设为变频器运行时置为ON这样就OK了 不懂QQ联系  1729455125

网友U:
我了解的电机刹车有两种,一种是外部刹车跟电机电源没联系,这样的刹车如果电源和电机一样可以一起使用。另一种刹车和电机电源一起,例如锥形转子刹车,必须产生一定磁场才可以刹车分离,这样的电机不可以使用变频器,特别是低频运行时。

网友V:
刹车片要单独接电源啊
变频器启动刹车线圈给电,刹车松开
关键在变频器停止时,刹车什么时候断电刹住车(这里面有个变频器减速时间)要控制好
  •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网友W:
    我遇到电机抱闸电源是三相380V的就可以直接用电机电源。电源是单相220V需要使用单独电源,用变频器的停车输出触点来控制电机的抱闸。

网友X:
       建议不要那样搞,因为不稳定,小心操作人员骂死你

网友Y:
马达刹车需要单独供电。刹车线圈都是220V的
。要直接接变频器输出端的话在低频率运行时电机会刹不住,原因是电压不足 。刹不住的情况在电机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才会看的出,新电机还是可以刹住的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网友Z:
大家讲的都非常好,我遇到的都是有PLC控制的情况,利用PLC控制刹车继电器,再进一步控制电机上的刹车继电器

网友AA:
4樓說的對,我公司的就是那樣的,新要試機時制動器電源采用马达的绕组星型供电方式,結果電機燒了!

网友AB:
1、制动器必须接独立电源
2、变频器最好设成自由停车,不要设成减速停车,否则易出现停车过载报警

网友AC:
刹车电机要单独接电源,否则必烧!用变频器的零速或运行检测联锁刹车电源就OK了。

网友AD:
同意四楼看法

网友AE:
刹车单独控制!附图

网友AF:
不明白,是刹车电源不能采用星型接线方式 还是电机不能采用星型接线方式.刹车电源是什么电压?顺便问下单相电机有带刹车功能吗?

网友AG:
兄弟 需要有刹车盘用带刹车盘的电机 电镀设备行车上面有用这种马达 变频器出来通过交流接触器控制U,V,W马达线和刹车盘 当然了交流接触器需要带3个常开辅助触点 让马达和刹车盘同时得电能行撒 刹车盘有三相380V也单相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