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力矩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11-12-10):
请教一下:有没有用过变频器控制力矩电机?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变频器需要采用矢量型变频器,基本可以实现

网友B:
用过,可以啊

网友C:
既然有变频器,干吗还要用力矩电机

网友D:
用过,完全可以,但是参数一定要设置正确

网友E:
能不能推荐品牌及参数设置

网友F:
矢量型变频器本来就可以控制电机输出力矩的,只不过在低频状态力矩输出不足罢了,一般还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