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帮忙编PLC流水灯程序 (台达PLC)

楼主(2011-12-10):
控制要求
1 手动情况下 X接通 对应输出的灯亮(Y0—Y24)
2 自动情况下 X0通 Y0亮,3S后Y1亮,再3S后Y2亮,直到Y24亮, Y24亮后5S 所有灯全灭又立即重复动作。
3 如果运行过程中,有Xn接点断开,则自动跳到下一个接点(Xn+1)
第三个条件 是最困难的 求高手帮忙解答, 如果嫌麻烦 请给点提示, 尤其是第三个条件的
程序要求用 台达PLC , 三菱的也可以啊
谢谢大家了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不明白你所说的第三条控制输出要求

楼主:
比如说 Y1接的灯亮了 3S 后应该是Y2亮 但是X2断开的 则自动跳到X3使Y3接地灯亮 。如果X3 X4 X5 X6都断开的 则Y1亮后的3s
Y7接的灯亮

网友B:
步进指令 很简单搞的

楼主:
简单 您倒是指点一下啊
尤其是第三个条件啊

楼主:
时间不多了啊
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
高人啊
你在哪里
!!!

网友C:
你就听五楼说的用步进吧~~ 每个状态对应控制一盏灯,当转移时根据下一个状态对应的Xn的通断,决定转移到哪一个状态
不过如果这样编的话, 貌似有不少个状态呢(Y0~Y24个)

楼主:
但是 前一个状态要保持的啊
!!!

网友C:
那你用SET指令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D:
三菱plc
手动的没编进去。自己写上就好了、(写手动时要用主控隔开,否则手动和自动信号干扰)M1是自动启动。
用的数据寄存器。本来用变址没成功,现在用的变址寄存器z1就是保存数据。都模拟过,你要求的第三条完全可以实现。
从九点调试到快一点。希望对你有用
如果还有不懂的可以加我qq:894880447。

网友D:
给自己顶一下,编了这么长时间。也没人留言。。。
下载积分:+1(蓝眼睛)

楼主:
打不开啊

网友E:
台达和三菱差不多吧
谢谢老师

楼主:
求高人帮忙解答

网友D:
你讲文件完全解压后再打开,用gx developer。

网友F:
辛苦了zlc1210903,感谢的奉献。

网友G:
步进指令和跳转指令

楼主:
还是打不开啊 高人啊 你把程序 截个图 给我看看 ok?

网友D:
你加我qq了没。我QQ传给你

网友H:
根本打不开的东西。用什么版本变的?

网友D:
我用GXDeveloper886Q编的。我的可以打开啦。你下个这样的软件应该没问题。
我电话告诉你:15158372140.这次我帮人帮到底啦。如果实在不行可以给我打电话哦

网友I:
我有台达PLC的程序,我自己编了将近3天,就是一个循环往复的程序,想要的话给个信

网友D:
楼上是说我编的好吗?

网友J(2012-02-24):
这个程序有点问题,运行就知道了